技嘉 b75 反复开关机

楼主(2021-01-06):
一块技嘉b75m dv3 rev1.1主板开机反复自动重启,开机瞬间测量cpu,内存供电正常,测量到PCH电压时2.2V内心一阵拔凉,难道桥也跟着坏了,先不管把电压修回去再看,测量lm324 5脚电压不正常,再测量分压电阻阻值变小,更换开机正常点亮,心想这桥命大,这板福大

网友:
电阻变小了?有?

网友:
分压电阻3k变成1k

网友:
这个板用的贴片电阻质量有问题,好多都是分压的电阻换了就好

网友:
思路清晰,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