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小修一把

楼主(2021-01-06):
上图 发现开机掉电,开始测电压,测PCH1.05发现1.5V, 找图看看先 直接换分压,1.05正常啰,通电开机还是掉电,继续测发现VCCSA木有,查来源一测是CPU_VTT木有, 继续换分压, 搞定收工啦!

网友:
简短明了,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不错,黑马的诊断卡。。。。

网友:
诊断卡一套三百大洋的哦~~

网友:
请问 我这有块 华硕 H81M 正常点亮 ,但是 内存电压 1.35V 正常吗

网友:
为什么诊断卡还要连线出来的吗 插内存槽可以用不

网友A:
高手你好,你怎么换分压,不是很明白,串联分压的电阻坏了吗,1.05那个应该是总线供电吧。还有你的假负载牛批,三代四代,关键怎么还接个线啥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你好,你怎么换分压,不是很明白,串联分压的电阻坏了吗,1.05那个应该是总线供电吧。还有你的假负载牛 ...

不是假负载哈,是内存跑码卡。插内存槽也可以使

网友:
很厉害的高手。学习了 。谢谢分享

网友:
其实很多主板容易范一些同样的毛病

网友:
是总线供电的问题吗?

网友:
诊断卡一套三百大洋的哦~

网友:
精华所在,感谢分享

网友:
一个诊断卡都要三百大洋你们也太舍得买了

网友:
简短明了,谢谢分享

网友:
内存诊断卡,不错。外加电源是数码管显示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