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台式机每天早上开机必须2次才能进系统

楼主(2021-01-06):
华硕H110主板 G4400 4G金士顿2400 长城280电源 影驰240固态,机器是在一个单位客户的,2年使用正常,这几天频繁出现早上开机开不开(显示器黑屏无启动),必须按个重启键,然后正常进系统,每天都是这样,今天去了开机箱检查,橡皮擦了内存金手指,记忆电池放了电,不知道明天早上正常不,各位朋友有遇到这样的故障情况吗,交流下

网友:
应该是某个电容鼓包 冷态不起动了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我也感觉可以换个主机电源试试

网友:
可能是电源或机箱的问题

网友:
不用纠结了,就是主板的问题,我遇到 过,换了主板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可以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主板第一,电源第二,九成是主板.

网友:
主板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虚焊容易引起冷启动不良。

网友(2021-02-26):
会是南桥吗???

网友:
我上次也是这样,换个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是,给客户换电源后好了,怀疑功率老化导致。换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