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567 LA-D801P 上面的EC MEC1404-NU带程序么?

楼主(2021-01-06):
DELL5567 LA-D801P 上面的EC MEC1404-NU带程序么?

网友A:
不用想,代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想,代程序的

为什么不用想

网友:
its SRAM , 14 series is not a programmable

MEC 1404 Microcontroller core with 128KB of closely-coupled SRAM for code and data that loads from SPI Flash. Designers can leverage the host SPI-flash (used for BIOS storage) for non-volatile EC firmware storage, as a cost-effective system solution. These also provide a flexible arrangement that allows multiple I/O signals to be configured to support either 3.3V or 1.8V.

Designers can leverage the host SPI-flash (used for BIOS storage) for non-volatile EC firmware storage.

网友:
看4楼的,别听瞎胡说的

网友:
好的,这个是从BIOS里读取是吧

网友:
直接买个剪板的。

网友B:
它的SRAM,14系列是不可编程的
mec1404微控制器核心,128KB紧密耦合的SRAM,用于从SPI闪存加载代码和数据。设计人员可以利用主机SPI闪存(用于BIOS存储)进行非易失性EC固件存储,作为一种经济高效的系统解决方案。它们还提供了一种灵活的配置,允许配置多个I/O信号以支持3.3V或1.8V。
设计者可以利用主机SPI闪存(用于BIOS存储)来实现非易失性EC固件存储。四楼的意思大致是这样的

网友:
必须带 不带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它的SRAM,14系列是不可编程的
mec1404微控制器核心,128KB紧密耦合的SRAM,用于从SPI闪存加载代码和数据。设计人员可以利用主机SPI闪存(用于BIOS存储)进行非易失性EC固件存储,作为一种经济高效的系统解决方案。它们还提供了一种灵活的配置,允许配置多个I/O信号以支持3.3V或1.8V。
设计者可以利用主机SPI闪存(用于BIOS存储)来实现非易失性EC固件存储。四楼的意思大致是这样的

意思就是不带程序,从spi总线读取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它的SRAM,14系列是不可编程的
mec1404微控制器核心,128KB紧密耦合的SRAM,用于从SPI闪存加载代码和数据。设计人员可以利用主机SPI闪存(用于BIOS存储)进行非易失性EC固件存储,作为一种经济高效的系统解决方案。它们还提供了一种灵活的配置,允许配置多个I/O信号以支持3.3V或1.8V。
设计者可以利用主机SPI闪存(用于BIOS存储)来实现非易失性EC固件存储。四楼的意思大致是这样的

大概意思是从桥bios读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