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788 1.0 USB不能用

楼主(2021-01-06):
今天(21-1-16),来了一台V星MS-7788 1.0主板,检测不开机。修好后,发现4个USB口不能用,有供电同时PS2键盘也不能用,三个灯同时闪。只有网口下面两个口是好的。拆除防静电二极管(ESD-AOZ8902)拆掉不行,其他条件都正常,难道是桥?差点放弃的同时想到PS2也不能用,死马当活马治吧,换掉472排阻,键盘可以用了,插上u盘,认到u盘了。图片放大了就能看清楚了是那个排阻。由于是客户等,就没细拍。维修结束。

网友A:
为什么这个帖子我好像看过  而且我也是这样回复的  同时我手机微信来消息提醒声响了

网友:
日常逛论坛,学经验

网友B:
楼主换的那个牌组,

网友:
这个822怎么老是坏呢?华硕也是这个东东在作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换的那个牌组,

我都标注了,把图放大或者找点位对号入座就知道那个排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这个帖子我好像看过  而且我也是这样回复的  同时我手机微信来消息提醒声响了

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正在做的一件事情,大脑里就会浮现出这件事情我以前好像做过又好像是我遇到过一模一样的情景,甚至能料想到接下来会怎样,但是只是一瞬间,过去就没了,我有时候也会,这个好像有科学的解释,忘记了叫什么,像是什么大脑的潜移默化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正在做的一件事情,大脑里就会浮现出这件事情我以前好像做过又好像是我遇到过一模一 ...

我也经常这样,场景重现

网友:
是的圆口不能用  usb也会不能有的

网友:
现在看到V星板子就先测p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