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983 内外屏碎后盖变形,换内外屏,后盖!

楼主(2021-01-06):
接修一台A1983 内外屏碎,后盖变形,苹果的修得少,以前修其他型号都没问题,这个型号的还没修过 主板都没用螺丝固定! 网上找了视频看!原来都是加热然后拆拆拆!!!谢谢!

网友A:
壳子 拆拆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壳子 拆拆拆就行了

嗯,知道了!先加热然后拆拆拆!

网友:
手机维修行业交流+v:HnPr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