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V411 进系统死机。

楼主(2021-01-06):
三星 笔记本电脑  RV411 进系统死机。
什么系统都不行;
Windows、PE 都不行;
Linux 多版本也不行。
CPU 供电 NEC 大电容 已经更换成了 6 颗小电容。
I3 380 CPU。
请大家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换CPU供电场管

网友A:
用波波打下,测关键点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波波打下,测关键点电压

谢谢指点

网友B:
你别不信,我是换好了才给你指个路子的,这个机子确实有这个通病,场管问题,换了大电容是不行的,一样进不了系统,前几天才修的,故障跟你这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别不信,我是换好了才给你指个路子的,这个机子确实有这个通病,场管问题,换了大电容是不行的,一样进 ...

非常感谢

网友C:
修好没,现在碰一台问题一样,还没拆机,如果可以那就先报价再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没,现在碰一台问题一样,还没拆机,如果可以那就先报价再拆机

天冷一直没有弄哦

网友:
正常待机0.01 如果待机是0.04或者0.05 就是CPU上官软击穿导致 你可以在待机的情况下看CPU电感是否异常

网友D(2021-04-03):
这个自己好换么,是不是只能找修笔记本的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自己好换么,是不是只能找修笔记本的搞

你不是修笔记本的当然换不了,会越弄越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修笔记本的当然换不了,会越弄越坏的

找修电脑的话这要多少钱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