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一贴,提供打开V星点位图的软件和使用方法

楼主(2021-01-06):
V星的点位图是CAD格式的文件,打开的软件为仁宝的IGE软件,下面为大家提供点位图打开软件和简单的使用方法。

网友A:
msi全部都是用这种格式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si全部都是用这种格式的吗?

msi的点位图下的少...b350巴祖卡是.cad后缀的,试了用boardviewer也能打开,这个看了下好像还有线路的,不单单只有点位。就是打开图纸经常未响应不知道是环境问题还是软件问题还是图纸问题

网友(2021-02-05):
引用 网友B:
msi的点位图下的少...b350巴祖卡是.cad后缀的,试了用boardviewer也能打开,这个看了下好像还有线路的, ...

ige有线路图维修起来更爽,打开图纸迟钝你可以先用CTRL+L关掉部分不需要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