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820-00165-a通电不显示

楼主(2021-01-06):
求助高手会是什么原因导致不开机。(无开机声音,屏不亮,键盘包括外接没反应)

网友A:
没接电池的话这电流已经可以亮了 ,你看下升压上去没。有个升压屏幕必须高出24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接电池的话这电流已经可以亮了 ,你看下升压上去没。有个升压屏幕必须高出24V

没有,没有这个电压键盘也应该有反应吧?

网友:
                       流批  还会修苹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没有这个电压键盘也应该有反应吧?

这电压只属于给屏幕升压的 你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BIOS  。

刷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看电流是过了内存了,示波器看看BIOS,还有摄像头芯片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2021-02-09):
都没掉电一次肯定没开机 屏升压不接屏是肯定没电的 按时序走一遍吧 CAM_PCIE_RESET_L看看这个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