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419L键盘不能用,或者部分不能用

楼主(2021-01-06):
                     碰到很多华硕W419L键盘不能用,或者部分按键不能用,刷BIOS,更换键盘现象仍旧,求遇到过的指导,,板号是X455LJ,,,,

网友:
这种应该大部分是ec问题,刷完BIOS不行,二话不说直接换ec

网友:
换个EC试试,华硕很多EC都是带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