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nova7se

楼主(2021-01-06):
求助nova7se不充电,换过尾插小板,换过hi6526充电IC,有谁能指教一下吗。

网友A:
修好了吗
是怎么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吗
是怎么引起的

没修好,进水机。

网友(2021-03-06):
充电管你看了吗就换充电IC

网友B:
那只能用排除法了,检查电源IC附近电容电感的阻值,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去掉更换!在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只能用排除法了,检查电源IC附近电容电感的阻值,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去掉更换!在测试

在就是检测主板尾插排线座附件的电容电感的数值,找到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