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m1213nf 打印不出内容白纸

楼主(2021-01-06):
这台机器的电源板被借拆到另外一台机器上测试了一下,装回本机后一直放着没注意一段时后打印才发现打印和复印都只出白纸,要非常仔细看才能看到纸上能打印出很淡淡一点内容,犹豫只拆动了电源板部分这种情况是不是电源板出问题造成,有没有排除故障的方法和检测的方法。

网友A:
电源与触点接触不好也会这样、、

网友:
估计是和硒鼓接触的充电部分没接触好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与触点接触不好也会这样、、

图上的插头是给硒鼓通电的插头这个地方打印的时候测不到电压是不是就造成打印空白,仔细看白纸上已经有测试页的内容了不过非常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