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显示器头大了

楼主(2021-01-06):
电源板驱动板是一体,已经换过故障依旧!求高手指点

网友:
中间的AOC一直有,先刷过程序,再换过驱动板!无结果

网友A:
这显示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显示屏的问题,,,,

怎么去修?

网友B:
这个像是屏幕图像被“烧死”的样子,意思就是说图像长时间显示同一个换面,图像就被固定了,比如那些做监控的显示屏长时间显示监控画面,画面就会被固定下来。

网友:
楼主,烧屏了,没法子。

网友:
屏烧伤了  没的修了

网友:
明显烧屏 容易辨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像是屏幕图像被“烧死”的样子,意思就是说图像长时间显示同一个换面,图像就被固定了,比如那些做监控的显示屏长时间显示监控画面,画面就会被固定下来。

无解了吗?

网友:
屏的问题,看起来像是Y轴缺信号

网友(2021-02-08):
明显烧屏了,你长时间的拷机老化播放活动的画面,可能会更淡些

网友:
谢谢大家,放了两个月再用,用了数天已经正常!

网友:
重新刷机应该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