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90进水,秒杀

楼主(2021-01-06):
   晚上快关门了,有一顾客急匆匆的拿着笔记本来店里,说是孩子不小心将水洒在触控板附近,但是已经放了一周,插电还是不能开机。当客户面试了后,果然是不开机,遂报价留机维修。插上可调电源,一看有待机,心中一喜,嘿嘿,看来问题不大。按下开关键电流上到0.17左右就掉到待机电流,无奈只好拆机检查。
   拆开后主板腐蚀点在两处:

一处在EC右侧的PU201,这是一个比较器

先不管这里,电流都上不去,跟这里关系不大。另一处在U38的5V转换电路

   这里的+5VALW需要转换为+5VS给后续电路供电,通电查看,+5VALW已经产生,可是+5VS却没有产生,问题很明了了,要么芯片故障,要么周边的电路不通。为了安全起见,先把芯片换掉,换掉后问题依旧,这就该开始查电路了。首先需要从B+点有近20V的电流过来,通过R646和R649给C726充电,当电压达到N沟道MOS管的导通条件,也就是G级大于S级4.5V时,(这里G级应该为10V左右)后级+5VS输出电压和电流。既然原理知道了,那就测呗,刚一戳R646,表笔显示无穷大,我去,啥情况,断线了?通过此B+点和其他B+点测量通断都是无穷大,这就证明此点断线了。这就简单了,从最近的PQ701MOS管接上管D级拉条线到R646,给他个公共点电压过去不就行了。

  接好线,处理好腐蚀点,把线再捋顺,通电一试,电流哗哗的上到1A多了。看来比较器那里都一切正常,装机测试。

  熟悉的画面又回来了,当然,此机BIOS一并奉上。

网友(点评):
路过的学习下,思路还是比价清晰

网友:
                     这姥爷电脑

网友:
日常逛论坛,学经验

网友:
断 线了,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这线有点粗啊哈哈,票子到手就成。

网友:
不错不错,这个水进得多

网友:
洗刷刷后没有腐蚀到板层就可以修修

网友:
这个查电路的思路很清晰

网友:
有图有真相,修起来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