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X2080Ti 无核心供电

楼主(2021-01-07):
该卡12V, 5V, 1.8V, 3.3V 都正常就是不出核心供电。核心供电主控UP9512 8路PWM发生器, DRMOS FDMD3170 13组。 查9512和3170无一损坏,核心在上电瞬间有0.6V 之后迅速跌落。读取9512 I2C总线,通道4321报错:过流。 将核心拆下,上电核心电压1V出现,显存电压1.35V都出来了,PCB阻值正常。GPU核心阻抗1欧。核心能不能认定核心损坏?

网友A:
请大侠指点! 这个显卡核心微短造成上电瞬间电流过大停机保护?我的估算UP9512协3170总共可以输出500A(3170每路40A, 共13路)之巨的电流,怎么1欧的负载带不起?

网友:
这个高级啊,等高手回答,核心过流一般电源会有一种低频的声音然后保护消失。

网友:
顶上,我也不会

网友:
给你看我这个帖子,对你的维修也许有启发。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3795-1-1.html

网友(点评):
已拜读贵贴,您所遇是电容故障,我之前摘除核心电压全部出现说明没有电容故障。我现在把全部贴片电容撬了还是没有发现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大侠指点! 这个显卡核心微短造成上电瞬间电流过大停机保护?我的估算UP9512协3170总共可以输出500A(317 ...

你电表的误差可能比较大,20系的核心电阻冷态对地一般只有0.1欧左右。正常情况加一个1V直流电压到核心供电上,电流是2~3A,你可以试试。如果这个电流在正常范围,则可以怀疑你的核心供电有问题。那种PWM电路的VID是核心给的,可以跳开看看能不能输出0.8V左右的固定电压。(核心不工作,显卡不跑码的时候VID脚没有动作,N卡的默认核心供电电压基本就是0.8V)

网友:
日常逛论坛,学经验

网友:
电流检测电路查过么?类似3221电路?楼主用的啥软硬件读取I2C总线?

网友(点评):
单片机用的ADAFRUIT FEATHER M0 用的他的I2C总线去读的9512的I2C。 程序是根据9512的地址位信息表自己写的。Protection 1111 第一个1指的是过流,后面3个1是二进制代表十进制8,就是8通道同时输出。

网友(点评):
后面的4个1指00001111, 通道8765都没有过流,4321有过流。-1表示CPU总电流没有检测到。

网友:
核心应该没问题,芯片焊回用电源1V5A,直接加电看看电流就好了。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最好抓取MOS管输出端,看看是否有波形。

网友:
我遇到几个是核心挂了,换了核心就好了,唉

网友(点评):
我现在也开始怀疑核心了。。。

网友:
读取I2C总线是用什么工具啊?

网友(2021-02-08):
好高级的显卡,居然还有i2c数据输出

网友:
挺高级的卡啊

网友:
看来翻车了?

网友(2021-03-21):
我修过两个核心挂掉的,不拿核心就短路,取掉核心阻值就回归,一般是核心坏了,不确定你就再好好重置一遍还是短路就确定核心挂了

网友(2021-06-17):
9512u有图纸吗

网友:
能修到这个程序,也算是高手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排除供电电路本身有问题外(MOS管,驱动芯片,电容),那就是核心挂了,遇到过这种故障好两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