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3 求bios

楼主(2021-01-07):
客户从国外邮寄回来一台2020款G3   I7 10代,说是在国外找了良家修都修不好,最后说CPU有问题,客户在国外,由于疫情问题,回来艰难,只能花了600邮费邮寄回来,

到手一看,版号:MLK N18P  19795-1,没有图纸,全板焊油,显卡南桥全部BGA,BIOS被刷过,CPU没动,插电直接上电0.6,没有跳变,仔细观察CPU附近有个供电芯片烧糊一个引脚,

定了一个芯片回来绿油处理好焊盘装上不自动上电了,0.2A  有短路,发现95522H充电芯片发热厉害,继续定芯片,换过供电芯片,开机上电到0.8左右,掉电,上电过程中测量各个电感电压基本正常,随怀疑是否是BIOS问题,奈何这个BIOS太新了,淘宝上说这个BIOS需要原机BIOS合成,这个BIOS不知道被刷了多少边了,而其可笑的是自己的编程器竟然还不支持这个bios芯片,看了看这两个BIOS,不知道老外会不会把两个BIOS位置焊反,有板子的兄弟帮忙看一下,方便的给我备份一下这两个BIOS,我刷上区试试

网友:
我来搞十代。。

网友A:
10代的也能修到 不错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代的也能修到 不错啊

还在质保的板子,,,

网友:
好家伙10代的机器都干上了

网友:
                        这 就修上了 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在质保的板子,,,

在国外不能质保,修过之后也就保修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国外不能质保,修过之后也就保修不了了

机器比较新  估计bios不好搞  二修谁知道bios是不是原机了。。。。

网友:
机主真是人傻钱多,在保机器为何去保?

网友:
国外邮回来的你不怕有病毒?

网友:
dell新机器有的很难搞亮机

网友:
备份的也没用 需要原机ME合成  你这个都不知道刷了多少遍了   看看能不能找到BIOS吧 找到了也许有办法

网友:
看看BIOS 动过没有  动过就洗干净 电掉 BIOS 吧动过的复原  找人去走保修吧  dell全球联保的

网友:
备份下来的BIOS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是原厂的好

网友:
BIOS十代合成看机器。。。。

网友:
有板子 的帮忙看下 两个BIOS的位置是不是反的,能备份的备份一个 我试试看吧

网友D:
刚刚修到,我的进水了,现在电流0.11,显卡和cpu之间的两个电感没电压,cpu供电也没出,能看看是多少v吗?bios奉上,8m的靠着南桥。。

19795-1 16m y

19795-1 8m y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刚修到,我的进水了,现在电流0.11,显卡和cpu之间的两个电感没电压,cpu供电也没出,能看看是多少v吗?b ...

测量的电压 我标在图片上 放在上边帖子里了   你看一下  我这个掉电有点快,不知道是否准确 ,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刚修到,我的进水了,现在电流0.11,显卡和cpu之间的两个电感没电压,cpu供电也没出,能看看是多少v吗?b ...

靠近显卡 0.95    靠近CPU 1.04

网友:
能帮忙看下这个红圈里面二极管旁边是电容还是电阻吗    上家搞掉一个件

网友:
赶紧好好消毒吧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刚修到,我的进水了,现在电流0.11,显卡和cpu之间的两个电感没电压,cpu供电也没出,能看看是多少v吗?b ...

你的BIOS我刷上不再掉电,开机1.6左右不显示,风扇狂转,我这个基本上确定就是BIOS问题了,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BIOS,难啊

网友:
不好修啊,都是新机器

网友:
这个是G3 3500吗

网友:
10代的这种 没有遇到过 帮不到你

网友:
嗯,是的额

网友:
官网没得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