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0电池不开机,单用适配器正常,进系统可以正常充电

楼主(2021-01-07):
联想E450电池不开机,版号:NM-A211 单用适配器正常,进系统可以正常充电,同时用电池和适配器不开机,单用电池也不开,电池触发3.3V感只有1.7V 5v没有更换待机芯片一样,充电芯片也换了故障依旧,最后换了3v 5V滤波但电容PC75 PC73 恢复正常

网友:
滤波电容坏了居然适配器能开机。少遇

网友:
日常逛论坛,学经验。这电容坏电池不开机,适配器居然可以开

网友:
滤波电容坏了,适配器应该也开不了吧

网友:
3V/5V滤波钽电容坏了,居然适配器还可以开机,真的还没碰到过,感谢提供宝贵的经验。

网友A:
nice work. very help for me

网友:
引用 网友A:
nice work. very help for me

迅维论坛欢迎外国维修朋友  欢迎分享维修经验等

网友:
学习了,电容坏拉低输出了吗?

网友:
宝贵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有意思的故障,谢谢分享

网友:
不科学啊,电容漏电拉低触发点,不是应该上电自动触发或者不定时自动开机关机吗?

网友:
原来滤波电容引起的

网友:
电压不同导致的吧,电池电压要小点,适配器电压要高点。

网友:
这种,难道3 5 v不稳定导致充电芯片工作异常了啊

网友B:
同为E540,也是电池不开机,需要插电源才能开机,而且还要开很久才行,难道也是这个问题吗

网友:
电池电压低,充能效率低

网友:
新手小白进来学习

网友:
我记得这个机器电池特容易坏

网友:
还有这种事, 遇到还真没有思路

网友:
这问题有点怪,学习了

网友:
E455   电流上到0.04  换 3 5V 电容好了  黄色的

网友:
我到电池  充电器都不能开  别人换了3 5V芯片的  二修机

网友:
这个也能导致  学习了

网友:
滤波电容引起,谢谢分享

网友C:
电容坏用波波可以看出来吗???

网友:
电压不同也不开了

网友:
学习中   坐等修好

网友D: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E450C,版号NM-A211 REV:1.0,也是单适配器可以开机,单电池或电池加适配器开不机,多试试几次偶尔能开一两次机子,还没时间查故障点,估计和楼主同病。但是这种故障点一般不好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E450C,版号NM-A211 REV:1.0,也是单适配器可以开机,单电池或电池加适配器开不机,多试试 ...

那应该就是这两个电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坏用波波可以看出来吗???

示波器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为E540,也是电池不开机,需要插电源才能开机,而且还要开很久才行,难道也是这个问题吗

可以直接换这两个电容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E450C,版号NM-A211 REV:1.0,也是单适配器可以开机,单电池或电池加适配器开不机,多试试 ...

今天把拆下来这2个电容拆下来用电容表测得300多的容量也不觉得减容,换了2个电容到原来位置果然正常开机。原来的电容可能存在滤波不稳定或漏电的情况

网友:
以前遇到过,其实后级电压也应该是偏低的

网友:
可以分析到位,值得学习不错经验,感谢分分享

网友:
这电容还能引起者样的故障吗

网友:
这种现象很少见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把拆下来这2个电容拆下来用电容表测得300多的容量也不觉得减容,换了2个电容到原来位置果然正常开机 ...

一换就稳哈v

网友E:
同时用适配器加电池不开机,咋解释

网友:
宝贵的经验,维修实践中遇到各种千奇百态的故障,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一般先换电池再看

网友:
这样的情况应该适配器也无法开机才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时用适配器加电池不开机,咋解释

有些问题无法解释,换就好了,哈哈

网友:
电解电容多用于滤波与储能,损坏或不良引起的估障很常见,楼主思路正确。

网友:
THINKPAD 的机子现在的问题是越来越奇怪了

网友:
我看了下,好多评论说不理解,其实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电池模式跟充电器模式本身就不一样,电池模式功率低,电压,电流都小,如果说滤波不良导致不开机也是正常的,充电器模式电压,电流都是不一样的,此时的电容失效可能正好处于临界点,所以呢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而且这种电池不能开机的,你完全可以按照不开机的思路去修,电池模式你就想着按照充电器的模式去考虑就行,我遇到过

网友:
这个下次遇到还真好注意下了。

网友:
漏电。还是电流不够呗

网友:
有些问题无法解释,换就好了

网友:
3V/5V滤波钽电容坏了,居然适配器还可以开机,真的还没碰到过,感谢提供宝贵的经验

网友:
遇到好几个了电容坏的比较多

网友:
很正常 电池和电源的主供电电压不同 所以才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F:
这是通病吧。。。。。。。
苏允松
对的,一天连续碰见两台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通病吧。。。。。。。
对的,一天连续碰见两台

网友:
没有原波形图,难以佐证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