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遇上个联想e530c不保存时

楼主(2021-01-07):
最近遇上个联想e530c不保存时间,想请教下咋排除问题?

网友:
bios电池2032缺电?

网友:
coms电池查了没有

网友:
小电池换过了现在找桥的周围

网友:
有没有什么信号需要重点查的?

网友:
进水那么严重不清洗一下呀

网友A:
洗了之后发现能用,还以为捡漏。结果保存不了时间

网友:
那就查查桥待机,这有什么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洗了之后发现能用,还以为捡漏。结果保存不了时间

查下rtc电路,估计有小电容坏了

网友:
看是不是漏电

网友:
进水好严重啊

网友:
查小电池供电脚位是不是和南桥断线了

网友:
换主板吧     时间会花很长  问题不一定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