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篇:经典机型A1278。不触发,改电路

楼主(2021-01-07):
机型:苹果A1278   板号:820-3115-B故障:充电灯绿灯,按开关无反映,不触发
维修:苹果A1278是经典老机型了,很多人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论坛也有很多这款机器的维修案例。客户拿来机器就是开机无反映,充电灯是亮绿灯,正常充电是琥珀灯。好吧,把客户打发走,开盖看看什么情况,苹果以前的机器好就好在点位图纸都有,这样就省了不少时间啊。

测量共公点12.84V正常,开关按键有3.5V,说明待机电压也正常,按开关有跳变,那就跑时序吧

SMC_ONOFF_L-PM_PWRBTN_L-PP3V3_S5都正常,测量到PP3V3_SUS_FET无电压,自然PP5V_SUS_FET也是没有的,它们电压都是由PP5V_3V3_SUS_EN开启,测量P5V_3V3_SUS_EN 0V,

顺藤摸瓜,找至好到了故障的元凶,SMC_BATLOW_L,解释是:此信号是EC发出的电池电量低信号

P5V_3V3_SUS_EN这个要高电平,那必须SMC_BATLOW_L和PM_SLP_SUS_L都是高电平,测量发现SMC_BATLOW_L为0V,SMC_BATLOW_L直接从EC出来的,没有别的电路,要么是电池有问题,要么是EC有问题,没有电池不好测试,EC又是BGA的,看到BGA就不想动了。这时刚好有人拿机器来,就放到旁边,下午有空了拿出来,准备干EC了,风枪都拿好了,这里客户打电话来问机器修的怎么样了,从客户那里咨询到,电池已经报寿命到期,考虑更换电池的提示。说自己电池也没用过。是电池问题就好办了,这机电池贵,机器老,估计很多客户不愿意换,
看论坛有人说飞一个电压,我试了一下SMC_BATLOW_L飞到PP3V3_S5,能开机,也能进系统,系统里确实是电池有XX

但是这样飞线,会把PP3V3_S5 3.3V拉到2.9V,虽然能开机,但是这样肯定的不行的,客户不用电池,那就看看用什么办法来改吧,这里想到前面跑电路的时候看到一个0欧的电阻R7917,电路中是没有装的,如果装上这个电阻是、刚好就是跳过了SMC_BATLOW_L这个电路,装上一个0欧的电阻,P5V_3V3_SUS_EN 0V有高电平,PP5V_SUS_FET和PP3V3_SUS_FET电压正常了,但是还是开不了,后来想起来,SMC_BATLOW_L这个信号,还去了南桥,PM_BATLOW_L这个也要是高电平,那就拉个高平。把那个Q5040拆了,PM_BATLOW_L加个10K的上拉到=PP3V3_SUS_SMC。装上正常开机,就是第一次插电源就会自动上电。

亮机图

客户能接受就这样吧,维修结束

网友:
技术真是厉害厉害

网友:
很好的技术 学习了

网友A:
楼主血赚啊,拿2个电阻换客户一个MOS管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故障的,待会搞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血赚啊,拿2个电阻换客户一个MOS管

老机器客户要求不高,彻底解决还得换电池

网友:
不错,很详细的讲解

网友B:
据说换85w充电器可以搞定,自己没尝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换85w充电器可以搞定,自己没尝试过

出不会备这么大的充电器。电池老化应该不关充电器的事

网友:
NB ,这样电路都能改,

网友:
这机器通病是不充电,不开机,不过不是这个地方问题

网友:
很好的技术 ,谢谢分享

网友C(2021-10-13):
刚接了台一样的,电池是有电的,充电也橙色灯,就是不亮机,里面进了很多小蟑螂,也是查到SMC_BATLOW_L没电到,不知道是EC坏还是腐蚀断线还是什么,照楼主的方法改了能开机,电池也能充电,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刚接了台一样的,电池是有电的,充电也橙色灯,就是不亮机,里面进了很多小蟑螂,也是查到SMC_BATLOW_L没电到,不知道是EC坏还是腐蚀断线还是什么,照楼主的方法改了能开机,电池也能充电,不知道可不可行

这年头,能用,收了钱,再说以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年头,能用,收了钱,再说以后的
感谢您的方法!

网友:
不用改呀,两个红框里的电压都出自己红框之间的那个小芯片,换了就好了

网友(2023-02-13):
我还有两台这机子,,,修的烦,,丢一边没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