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RX560维修

楼主(2021-01-07):
这卡闲鱼买回来的,买了两张。
东西收到后先测量,不短路。
上机测试卡B2,毫无意外,因为卖家说之前能点亮,放置一段时间后点不亮了。

这话,可信度不太高,哈哈。

用软件跑一下显存,显示A通道报错,心想先加焊,不行在重植,再不行就换。按这么个思路来。

加焊了两颗显存,两颗都轻轻推动,有了归位动作就停止加焊了。等凉了之后上机测试还是卡B2,还是A通道报错。

打一下数据点的值,
A1有一个数据阻值比较低,应该是显存坏了,取下显存后再打一遍数据值,正常了。
从另外一张卡取下一颗显存换上能开机了。进系统看一下GPUZ,显存频率2050,D9SXC超到了2050有点猛啊。可不是放着点不亮的,挖矿坏的。

刷回原BIOS,测试的时候跑游戏死机,把电容拆了下了,因为电容看过去有点鼓包,用20K的阻值挡测,0.1K欧的阻值。

另外一张卡估计也是显存有问题。总算没翻车。

网友A:
翻车鱼的卡都敢收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翻车鱼的卡都敢收啊?

没有卡修啊,不知道去哪里接卡修,所以一直在咸鱼找卡。

网友:
x455lj楼主运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卡修啊,不知道去哪里接卡修,所以一直在咸鱼找卡。

之前收过几片,到手不是核心崩了就是被干过,还有核心大短,之后就不去咸鱼了收卡。

网友:
没有两下子谁也不敢在上收卡

我是不敢啊

网友:
只能说楼主艺高人胆大

网友C:
能教我黑屏下怎么跑测试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教我黑屏下怎么跑测试吗

A卡可以用核显跑测试,就是没有动画罢了,跑完可查看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A卡可以用核显跑测试,就是没有动画罢了,跑完可查看结果

怎么测显存的阻值

网友:
艺高人胆大,富贵险中求;一入咸鱼深似海,看见坏的就想买。

网友E:
我有一张V星7870,其中一颗显存3个位置的数据点阻值为0,拆掉显存后打阻值还是为0,懵逼了,是不是核心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张V星7870,其中一颗显存3个位置的数据点阻值为0,拆掉显存后打阻值还是为0,懵逼了,是不是核心有问题?

拆了显存还是0。在显存焊盘上打一下阻值

网友:
恭喜恭喜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了显存还是0。在显存焊盘上打一下阻值

测试过了,情况一样,无语了。

网友:
咸鱼其实可以的。料板不错

网友:
560 580问题真的很多

网友:
a1数据阻值你在哪测得啊,没拆显存的时候怎么测

网友F:
有谁收RX480的坏卡啊,有好多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谁收RX480的坏卡啊,有好多片

留个联系方式啊

网友:
咸鱼上真的要慎重

网友:
楼主是实力在线才敢收卡啊

网友:
居然矿卡也敢收,不得不佩服楼主的技术了得,赞

网友:
显卡不敢收啊 没那本事啊

网友:
大师太厉害了  鄙人真的受益匪浅   胜读无数维修经验,五体投地都不可以比拟我现在对您的敬仰之情

网友G:
引用 网友D:
A卡可以用核显跑测试,就是没有动画罢了,跑完可查看结果

大神请教一下,A卡用集显跑测试用的什么命令?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大神请教一下,A卡用集显跑测试用的什么命令?

我从论坛下的软件,不用打复杂命令只需要打./型号  即可,比如 ./470   那个测试命令进入到相应的文件夹内打 ./tserver -test=memfa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从论坛下的软件,不用打复杂命令只需要打./型号  即可,比如 ./470   那个测试命令进入到相应的文件夹内打 ./tserver -test=memfa

谢了,明天试试看

网友:
楼主技术 真是好

网友:
楼主 高手。我咸鱼 收了好多主板 收回来都是南北桥坏的。。。 。。。。。

网友(2021-04-16):
我也收了一张来练手的,不知道怎么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