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 定影膜积碳的简单处理方法

楼主(2021-01-07):
兄弟 定影膜积碳的简单处理方法

西瓜
https://www.ixigua.com/691493972 ... fohS34Ag3ReZk5q7q4u

网友A:
老哥转战西瓜视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哥转战西瓜视频了。。。

是的。帮我点点赞。
以前不知道。发西瓜视频,可以挣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帮我点点赞。
以前不知道。发西瓜视频,可以挣钱。

牛。。。。。。。。。。

网友C:
西瓜视频打印机大佬不少啊

网友:
不断电维修也是一门技术

网友D:
没见过加热膜积尘,弄最多也是那种老化破裂的,拆开定影组件换个膜就OK了。不过兄弟的打印机是真垃圾,粉还有很多就提示没粉,还是惠普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见过加热膜积尘,弄最多也是那种老化破裂的,拆开定影组件换个膜就OK了。不过兄弟的打印机是真垃圾,粉还 ...

技术实力来讲。兄弟机器,确实比惠普差那么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见过加热膜积尘,弄最多也是那种老化破裂的,拆开定影组件换个膜就OK了。不过兄弟的打印机是真垃圾,粉还 ...

用兄弟机器,得学会手动复位。
最垃圾的是1608 联想M7400之类的
打800页左右,就报没粉
整天净在那里复位了

网友:
7400还算好。7205你试试,小粉仓手动复位齿轮

网友:
我一般用干毛巾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西瓜视频打印机大佬不少啊

红马甲
修打印机西瓜第一

网友:
用酒清不太好擦,,,,,

网友E:
把A4用一半纸折成两指宽,用对折的那一头,机器加热转动时,放在有积碳的地方,是不是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A4用一半纸折成两指宽,用对折的那一头,机器加热转动时,放在有积碳的地方,是不是很方便。

这方法好

网友(2021-05-16):
直接拆出来,用纸巾+洗板水,一刷就干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