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妖兽了

楼主(2021-01-07):
有没有见过三核的E5 2640
(呜呜呜,怎么解决啊,bios里已经看过了,没有手动关核)

网友:
其他的核心坏了吧

网友:
……目前已点不亮,唉

网友:
几个小时之前动了一下注册表,蓝屏黑屏一套,再也亮不了,bios都进不去

网友A:
看看电流,点不亮应该电流上不去,很可能CPU挂了

网友B:
动注册表挂u有点可怕

网友:
U有问题动过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流,点不亮应该电流上不去,很可能CPU挂了

嗯呐,目前……应该是主板挂了

网友:
这样嘛,u还可以动刀啊

网友:
在等新主板到

网友:
最新进展,CPU挂了

网友C:
CPU挂了,过程坎坷复杂,最终确认无疑,emmm改注册表挂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挂了,过程坎坷复杂,最终确认无疑,emmm改注册表挂CPU?????

我以后再也不敢乱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动注册表挂u有点可怕

石锤了,确实是CPU挂了,动注册表挂CPU,也可能是它本来就残疾,动了注册表,心脏受不了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