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io要怎么换啊?

楼主(2021-01-07):
换了三个了都不行,这个脚位老是对不准,还有怎么看有没有虚焊?

网友A:
吹下来重焊吧不是引脚弯就是连锡报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吹下来重焊吧不是引脚弯就是连锡报废了

连锡你不会用烙铁吸开?拆用风枪,焊用烙铁,就不会虚焊了

网友:
要先用焊錫固定一角 才不會跑位 盡量用含錫量 92%以上 比較好拖焊 不會連錫

网友:
楼上正解  拖焊

网友:
就是基本的焊接   这个要是方法不会 论坛网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查阅下  都是基础的免费教程

网友:
完全对准再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连锡你不会用烙铁吸开?拆用风枪,焊用烙铁,就不会虚焊了

就是用烙铁,越拖越多

网友:
基本功要多看多练,开始我也不怎么会,后来通过网校的学习掌握了基本方法,再在料板上练习几次,就基本掌握了,加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用烙铁,越拖越多

焊油和烙铁都要好一些才行,搞维修起码也要是白菜T12的级别

网友:
IO不好焊,要练很久,我主要是焊盘处理不好

网友:
先对好四个角,用烙铁点上锡,接下来就办了,喜欢拖也行,喜欢点也行,一般是用小刀头或者小马蹄头好用

网友:
拖平 焊盘 固定上下边缘对角 风枪吹就好了

网友:
基本功啊,兄弟,虚汗就用镊子扒,用1脚扒到128脚,你是不会修本啊还是之前是干别的呢?

网友C:
个人建议,对于初学者,焊膏、锡线要用好点的。首先把io吹下,然后焊盘拖锡,有必要铬铁加少量锡,每个引脚均匀最好。拖好一定要洗干净,然后再涂点焊膏。新的芯片要观察引脚有无氧化。然后把芯片放个大概位置,拿个好点的镊子,用放大镜对准引脚。再用风枪,两个对角用风枪吹。风速小点,或者正常风速离远点。两个对角,焊接好,只要对准,就拿风枪一边一边吹,吹完然后再用铬铁加焊,有必要加锡,焊完可以用镊子轻轻划一下。个人自己摸着石头过来的,感觉这样很稳,基本不会虚焊。

网友D:
这种在电子厂呆一个星期就溜的飞起

这种都是无脑拖焊

点一大坨锡,慢慢一点一点吸就好了,记得加焊油

我就学不会焊QNF封装的,愁死了

网友:
烙铁温度低了就是越拖越多。拖焊的时候不能用力,否则拖过去引脚就弯了
所以温度一定要高到让焊锡自由流动

网友:
谢谢各位 我再试试’我的错是黄花烙铁,维修佬焊膏和维修佬锡桨,总是连锡拖不下来

网友:
拖焊,用烙铁 一遍一遍焊,芯片太大就不要用凤枪了

网友:
烙铁 拖锡 拖焊

网友:
一坨锡上去然后加焊油烙铁慢慢拖就行了,拖完跟原装的差不多少,焊锡焊油用好的。或者用锡膏在焊盘上涂抹放上芯片,对好位置加热就行了,自动爬锡很方便

网友:
好的助焊剂,才是关键

网友:
我这么跟你说吧  QFN芯片不敢说  这种带引脚的芯片我能焊的连售后都看不出 经常这么干

网友:
多加锡托焊!用刀头电烙铁!

网友:
多练就好了

网友:
先清理焊盘,然后对位,定好一个角然后点焊,四个角依次类推,然后刀头烙铁拖焊

网友:
下面用焊油,固定对准脚位,然后烙铁温度一定要高一点,速度要快,多练几次再实地

网友:
基本功,话说昨天也报废一个io

网友:
看你这个零件是双排pin角的?普通单排pin角的,零件拆下后,直接在焊盘上涂一层助焊剂,把零件对好位摆上去,热风枪温度高点,风速70左右,直接吹上去。双排的 也是先在焊盘上涂一层助焊剂,用夹子夹住零件,对好位(一直夹这零件),也是用热风枪吹上去(一面吹,一面轻轻松开夹子),最后轻轻拨动两下零件,焊接完美收工。前提是一开始焊盘上要有锡!!!

网友:
先定位,在加焊

网友:
用烙铁,越拖越多

网友:
初学者都比你这焊的好  练两天就能考试了

网友:
嗯  就得脱焊  先拿别的板练练吧

网友:
焊盘和IO引脚收拾干净,对位的话我会用右手挡下灯光,暗点看的清楚,左手IO对位。对好后上烙铁定位,新手建议多加焊膏脱焊!

网友:
基本功 多练习

网友:
先来点助焊剂,这样就不会很滑,慢慢对准焊接,焊完后用针挨个扒拉每个腿,没有焊住的会活动

网友:
这个没办法说吧,只能说基本功,多练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在电子厂呆一个星期就溜的飞起

这种都是无脑拖焊

QFN,其实更加好焊。底部保证有锡,但不要太多,用洗板水洗干净,表面一定要干净。然后风枪吹化焊盘上的锡,看到锡化了。芯片第一脚要放正确,不要特意去对引脚。放上去,风枪继续加热。用镊子轻推。如果推不动,个人觉得底部锡不够。正常的话,你把芯片推出一点,芯片自己会往回跑的。当然大力推,肯定不会回来。然后空间足够,喜欢用刀头,空间不够就用尖头,铬铁头上加点锡,要用助焊肓,把引脚加焊一下,用放大镜观察。如果觉得有点偏,风枪加热,镊子一推。担心连焊短路,反正底部是地,万用表划下,就可以了。个人经验,没人教,反正我就是这样干的。助焊剂一定要好,锡也要好的。

网友A(2021-03-03):
引用 网友C:
个人建议,对于初学者,焊膏、锡线要用好点的。首先把io吹下,然后焊盘拖锡,有必要铬铁加少量锡,每个引脚均匀最好。拖好一定要洗干净,然后再涂点焊膏。新的芯片要观察引脚有无氧化。然后把芯片放个大概位置,拿个好点的镊子,用放大镜对准引脚。再用风枪,两个对角用风枪吹。风速小点,或者正常风速离远点。两个对角,焊接好,只要对准,就拿风枪一边一边吹,吹完然后再用铬铁加焊,有必要加锡,焊完可以用镊子轻轻划一下。个人自己摸着石头过来的,感觉这样很稳,基本不会虚焊。

不是把焊盘的锡全粘烙铁上就是焊盘引胠连一片。。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把焊盘的锡全粘烙铁上就是焊盘引胠连一片。。唉

你想要把这个焊好,你需要如下几样东西。
好的有铅锡线(新手不建议用无铅)、好的尖镊子(对引角时候,可以用来推芯片,有无虚焊,可以用镊子划)、无尘布(这个可以没有)、小刷子,BGA 刷子 ,助焊油(进口的,针筒的,不要买那种大的,太浪费了),好的放大镜(对引角时用和看引角是否连焊),936 以上的铬铁、洗板水,高温海绵
1.这种芯片,新手最好用马蹄头。
2.要充分利用助焊油的流动性,条件允许的话主板不要平着放,铬铁沾一点锡,从上往下滑。这样就只有最后几个脚会连锡。最后这几个连锡的引角,铬铁头一定要清洗干净。轻轻往外拖,新手多拖几次。我焊接,都是自学的,所有新手犯过的错,我全部犯过。
下面我推荐几款好用的助焊油。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6351&_u=3k7i9lm1ee3

网友:
这种芯片直接用烙铁焊比较好,清洗好焊盘后先固定好边角的焊点,涂上焊膏直接烙铁拖焊,很容易焊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想要把这个焊好,你需要如下几样东西。
好的有铅锡线(新手不建议用无铅)、好的尖镊子(对引角时候,可以用来推芯片,有无虚焊,可以用镊子划)、无尘布(这个可以没有)、小刷子,BGA 刷子 ,助焊油(进口的,针筒的,不要买那种大的,太浪费了),好的放大镜(对引角时用和看引角是否连焊),936 以上的铬铁、洗板水,高温海绵
1.这种芯片,新手最好用马蹄头。
2.要充分利用助焊油的流动性,条件允许的话主板不要平着放,铬铁沾一点锡,从上往下滑。这样就只有最后几个脚会连锡。最后这几个连锡的引角,铬铁头一定要清洗干净。轻轻往外拖,新手多拖几次。我焊接,都是自学的,所有新手犯过的错,我全部犯过。
下面我推荐几款好用的助焊油。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6351&_u=3k7i9lm1ee3

唉,你回复得太晚了,我买的维修佬大瓶的焊油 感觉一点都不好用,还有锡桨,焊丝都是无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用烙铁,越拖越多

烙铁温度低,焊油质量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你回复得太晚了,我买的维修佬大瓶的焊油 感觉一点都不好用,还有锡桨,焊丝都是无铅

你再到迅维网店买焊油,保证好用。

网友:
用风枪固定上   在用烙铁拖下

网友:
温度不能太低,焊油要用好点的,平时多练练拖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