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显卡,750ti

楼主(2021-01-07):
显存测试能过驱动装不上,有修过类似故障的给指点下

网友:
感谢楼主 非常好用

网友A:
是无法识别型号,还是感叹号?

网友:
测试显存值改多点的,我测试一块不正常的显卡,测用10   100  500都没有问题,只到改为1000才测试出显存的问题,结果定位出三个显存出的问题,结果加焊2个重做一个解决问题。

网友:
好的,谢谢有时间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无法识别型号,还是感叹号?

能识别出型号,BIOS参数也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识别出型号,BIOS参数也对

感叹号?错误代码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叹号?错误代码10

嗯,换了系统还那样,设备管理器里,错误代码10

网友:
试一试刷BIOS!

网友:
测量一下显存供电电压

网友:
不是每块显卡,测试程序都能跑吧,都不量下供电和考虑其他方法嘛,在工厂里跑bga测试,对于每个机种的vga程式都不一样,没得通用的

网友:
影驰的刷下bios

网友:
看这个一看就不是显存的事了,肯定是其它原因!

网友:
查查显存供电,还有核心3.3VPLL供电

网友:
测试软件哪里下载的呢

网友:
i have the same problem

网友:
重刷bios,请不要使用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