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15-7557独显坏打算加PCIE槽,希望同行指点

楼主(2021-01-07):
      收了台游侠,到手时屏碎壳破,好在配置可以——I7-4720HQ、960M独显4G显存。亮机装系统后发现不见独显,检查发现1V35_GFX对地为0。部分看来不顺眼的电容,电源下管、电感拆了一样。烧机调到最大电流电压也远不到设定值,手摸不见发烫,只有GPU微温。此时量GPU面上的电容,有差不多20个都有电压的,再把它们拆了,但还是短路。估计运气不够好,可能GPU坏了。拆了GPU后对地10.5欧,此时用可调电源供1V3,稍调点电流,显存傍的电容就可测到1V3电压了。

       再说个问题,就是我拆GPU面上的电容时,发现高温时对地阻值不为0,也有达10欧以上的,但冷却后又短路了。当时很希望是外部电容有问题。毕竟半导体元件大多是高温下阻值小的。

       X宝查了N16P价格高,加上这个本子也只能当台机,我现在想,是不是可以用线连一个PCIE插槽到对应的点上,用一个ATX电源同步启动供12V电压,这样就可换不同性能的显卡,这样做有人试过吗?BIOS方面会有影响吗?比如说不认独显。

网友A:
960m核心貌似100多块而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960m核心貌似100多块而已吧

现在也在纠结。芯片要200左右,但想到如果能外接PCIE,成功的话可以换更高性能的显卡。因为我想用来玩游戏。

网友:
很不现实的想法,总之不行

网友:
你的思路可以的,走无线网卡槽的线路,可以外置显卡,不过性能损失估计有一半以上

网友B:
纯属瞎折腾!!!!!!!!

网友:
首先bios要支持白名单显卡

网友:
这个费劲!

网友:
我也知道费劲,但我就想折腾一下,反正就算换上了新芯片,960M性能在现在来说也过时了.我还想只要不搞烂焊盘,什么时候拆到了好的N16P还是可以焊上的.请教一下,REFCLK N和P哪个是正负呢?现在我正在找外接PCIE所要的点.谢啦!

网友:
差分信号,p正

网友:
现在就想刷BIOS 换换外壳 别的都不想干

网友:
孩子醒醒吧  跟本就是不现实的东西

网友:
谢谢前辈,刚才查了也是P正。但我对比了主板图纸和PCIE总路线定义,发现主板上连接出来到独显的信号对比台机主板的少了一半,我想这样接出来的显卡就算能用性能也会打折,放弃算了,想用还是要换上芯片了。

网友:
集显不香?

网友:
新手小白进来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纯属瞎折腾!!!!!!!!

是的,查过原板CPU出来的信号,放弃了,定了芯片,明天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