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科hg315Q 2K 27寸 连接显卡 PS4 不显示

楼主(2021-01-07):
我在使用中突然显示器不显示,研究了几天电脑只能在1024X768显示,1080 和2K分辨率无法显示,机顶盒可以1080P显示。

要更换什么?

网友A:
楼主也是自己不怕花时间来研究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是自己不怕花时间来研究的人,,

没办法拆迁户,时间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是自己不怕花时间来研究的人,,

没办法拆迁户,时间多啊

网友:
显示器?机顶盒?电脑?你到底想要表达什么?你有电脑接机顶盒干嘛?如果说接机顶盒当电视看,你可以换数据线。如果接电脑不显示,你考虑显卡,如果电脑旧的话VGA转出来不一定能显示【你显示器比较新】,如果主机,显示器都是新款的,你用HDMI线或者DP线,别用转接的

网友:
硬件不支持,有啥办法

网友:
我就是一个来蹭分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