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更改bios中的设置就开不了机。

楼主(2021-01-07):
只要更改bios中的设置就开不了机。然后过了很久才能开机,是bios芯片的问题吗?之前已经换过两颗bios芯片了。

网友:
那应该是桥的问题多了

网友A:
之前遇到过魔改的bios,刷进去就是你说的这样,后来刷回官方的bios就好了,
bios芯片坏的可能性比较小吧,再说你也换了,每次换了后刷的是同一个bios文件吗,要不重新下个bios文件刷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遇到过魔改的bios,刷进去就是你说的这样,后来刷回官方的bios就好了,
bios芯片坏的可能性比较小吧, ...

下载了新的bios文件也是一样的,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