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ZX550JX4720 这是咋回事?

楼主(2021-01-07):
现在没有蓝牙了,这个问题不大?

网友A:
装系统不行的话换模块吧 有的是独立蓝牙模块 有的和无线网卡集成一起

网友B(2021-03-12):
引用 网友A:
装系统不行的话换模块吧 有的是独立蓝牙模块 有的和无线网卡集成一起

这种换着麻不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换着麻不麻烦

很好换 一般都不用全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