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求助

楼主(2021-01-08):
神舟战神k770e-i7d1
版号6-71-p15s0-da3
现在症状是加电亮机,然后掉电,3个小灯闪烁,风扇狂转。
我没有加独立显卡,有时候可以多亮一会儿,有时候亮机瞬间掉电。

手机不好拍不清,别介意
手机后盖撤了就清晰了
我看好多神舟都有这个通病,但是型号不一样,我感觉通病应该是pq21,我把4脚5脚短接也没有用
显卡供电也有,3v3转换没有找到,测独立显卡280脚有3v电压。
现在没有什么思路
青大神指点迷津:daxiao:
熬了一夜了,要休息一下了:kaixin:

网友:
系统里或者BIOS下能否认到显卡???显卡驱动是否正常?  显卡温控也要查一下

网友:
换一个CPU试试看

网友:
CPU没有问题,换过CPU了,没有效果。
应该是通病,具体不太清楚,神舟的本本不熟,板子有点操蛋。。。。
没有独立显卡,用的是集显。

网友:
现在bios都进不了了,亮机掉电。
很难受

网友:
应该和bios没有关系,有没有刷

网友:
6脚小MOS管坏得多 神州 战神的 只能一个个测试了 先看下显卡旁边的6脚MOS管

网友A:
蓝天的没有认到独显就是报警关机

网友B:
感觉这机器可不容易修了呢

网友C:
20年12月17号修过神舟战神I5的型号记不到了,也是客户带来黑屏不开机电流0.8到1.1a反复波动掉电,等了10分钟左右忙其它事情去了当时居然开启进了系统,关机后再也开不了机,电流还是0.03A按开机键后0.6再到0.8A过一会就是1.1A然后就掉到0.8A,风扇狂转在后开关面板就闪2个灯。什么PQ23,PQ58,PQ1的双mos管没有就直连1,6和3,4后无果,用户问了几次,准备弃修。由于还没装好,用户说明天来取,不慌嘛再看看。迅维网下了个双BIOS 主BIOS 4m,EC 2m。对应刷上,居然编程器识别不了25c32和25c16原因找到了,手上没这一模一样的型号,台式机上拆个25L64,25L32分别刷上主BIOS和EC程序,开机一把亮机,电流最后1.8A挂上电池2.8A。风扇温度高了就转,没有狂转现象电源指示灯旁的那2个灯也没亮啊,希望你有用!

网友C:
那个PQ01,PQ23,PQ58六脚丝印K5双mos管记不得直连1,6还是2,6和4,5 脚莫怪灌水哈!
:kaixin:

网友:
蓝天没显卡会报错,他出齐供电才跑马的……

网友D:
蓝天机子要上显卡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机器可不容易修了呢

是的问题特别刁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蓝天机子要上显卡测的

是吗?显卡3v有了我就没有管他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年12月17号修过神舟战神I5的型号记不到了,也是客户带来黑屏不开机电流0.8到1.1a反复波动掉电,等了10分 ...

谢谢分享,我这个不是,它亮机。
应该和bios没有关系,回头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PQ01,PQ23,PQ58六脚丝印K5双mos管记不得直连1,6还是2,6和4,5 脚莫怪灌水哈!
:kaixin:

神舟确实有这个通病,试过了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天的没有认到独显就是报警关机

哦?还有这么一回事,显卡坏了不会修。。
能不能把它骗过去,按说应该可以骗过来,不清楚是那个信号

网友:
之前遇到过。这mxm接口显卡不好测,而且没有代换,显卡有关六脚全换了,然后放弃了

网友:
几代机器?四代机器没有插显卡也是点不亮的

网友:
新手小白进来学习

网友:
看看所有DC转DC的六脚管、六脚DC转DC的管很好找、这是蓝天板子的通病

网友:
神州掉电的都修了好多台、都是六脚管的问题、我都是直连、现在懒了、懒得找料

网友:
你这个问题很明显是转换管的问题、上次一台也是掉电灯闪、但机型不一样

网友E:
选把显卡装上看看
小小的羽
显卡坏了,不值得再买显卡了 不知道能不能把检测信号骗过去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选把显卡装上看看
显卡坏了,不值得再买显卡了
不知道能不能把检测信号骗过去

网友:
显卡供电6脚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