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超薄本 板号 13Z940 不触发

楼主(2021-01-08):
LG  超薄本 板号 13Z940 不触发,由于这款机器没有找到图纸,就单找带EC MEC1310-NU图纸,我发现一个问题 ,按键有3.3电压,按下也拉低。图纸显示EC 65脚为KBC3_RSMRST#。可是测量发现这个主板触发键是通过一个100欧的电阻连到EC 65脚的。图纸显示触发脚应该在116脚KBC3_PWRSW#,但是这脚电压不对1.几V,这是什么情况啊

主板EC 65脚在EC下面断线了,用放大镜才看出来,但是还是比较疑惑EC MEC1310-NU 是图纸错了。还是主板生产厂家错了。

网友A:
强制拉低开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制拉低开机吗?

图纸上的触发脚116脚,主板116脚电压不对,但是主板测量的触发脚在65脚上,图纸的65脚是复位脚啊,现在有点上头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 , 不考虑拆EC   结果是开关拉低了

网友:
健康没换过背景好好计划

网友:
开关卸了试试,有可能漏电

网友:
是那种山寨本吗

网友:
Gpio引脚受程序控制

网友B:
图纸上不是64脚是开关触发脚吗?

网友:
新手小白进来学习

网友:
分析到位,技术精湛

网友:
是不是杂牌机
把复位信号当开机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纸上不是64脚是开关触发脚吗?

图纸上是复位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上是复位脚啊

ec芯片这个脚位功能怎么说呢,程序不同,功能不同。这个只能作为参考。

网友:
日常逛论坛,学习经验

网友:
可能是EC本身拉低了、或者PCH拉低了、换EC试试

网友:
你发个全图啊

网友:
维修好了主板EC断线了

网友:
不是山寨的

网友:
65脚是RSMRST# 64脚是PWRBTN#才是开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