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540 NM-A161掉电

楼主(2021-01-08):
料号

加载系统画面,pe画面掉电,BIOS已刷过。
求指点

网友:
裸板测试下试试

网友:
是裸板测试的

网友A:
南桥易损  可以尝试加焊试试

网友:
ME为空,看一下南桥 或PCI信号有没有影响到

网友:
崩溃,南桥加焊彻底不开机了,电流加到0.25A无限重启,换个桥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易损  可以尝试加焊试试

同意!联想主板这部件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