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85-A R2.0 PLUS LGA1150

楼主(2021-01-08):
在拍卖场已20元收一块故障无触发asus b85-a r2.0 主板来研究  发现这块主版12v线路通到cpu风扇已烧成断路把烧断路已修复完成     我想应该是电源供应器短路造成的于是测量每个供电有没有短路  测量结果都正常没短路想说应该可以妙杀于是装上假负载cpu 触发看看 风扇不动测量待机电压桥供电待机电压都正常 触发开机开关南侨最后也有送slp s3 slp s4 开机讯号送到io的芯片 要通知io ps on 拉低电压开机结果ps on 还是5v 电压没拉低  跳便讯号都正常强制开机cpu供电显存供电南侨1.05v 复位3.3v都出来就是ps on 电压没拉低  跑开机线路ps on 是直接连到io芯片内部也就等于开机三极管是内建 难道是io挂了吗后来想一想会不会1150主板以上要触发开机是不是要装上cpu io芯片才会感应cpu 把ps on 拉低电压  于是把假负载cpu拿下装上cpu 结果开机成功进入系统测试都没问题  这块主版没换到零件就完修     本來可以妙杀得主板到我的手上要花半天时间 经验不够的问题差一点没把io拆掉不然好的也会修到坏经验分享...................... .

网友:
这么轻易就修好了,,,。

网友:
这么快就修好,厉害了

网友:
看来还是要去卖场捡 捡 漏。成功的概率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