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Dell G3_3500 G5_5500 19795-1_G3 MLK N18P

楼主(2021-01-08):
Dell G3_3500 G5_5500 19795-1_G3 MLK N18P

Dell G3_3500 G5_5500 19795-1_G3 MLK N18P.zip

网友A(2021-03-10):
备份的还是合成的呢?刷了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备份的还是合成的呢?刷了不亮。

这个BIOS是原厂的

网友(2021-05-04):
测试 上电0.8掉电,,不好用,,

网友:
咋样啊?有刷好的没?

网友(2021-08-15):
刷过N个了,不行, 这个也不行,应该需要原机合成!

网友(2021-12-04):
刷了不行,0.8来回重启,都别下了。

网友:
这个能用吗?

网友(2022-04-09):
thank you friend it is ok but my problem was in shorted vga

网友:
要原机合成

网友(2022-08-16):
真的不亮 下面的师兄不需要再试了

网友(2023-10-16):
我这有一台一碰电源接口边板就断电

网友:
吓得我不敢下了

网友(2024-04-15):
BIOS好的,我的是偶尔能开机正常,大部分时间是不显示或者屏幕红绿黄白交替,CMOS电池座子是反的,插上充电器自动开机,CMOS电路修好了但是还是经常开不起来

网友(2024-12-23):
刚刷完,上到1.1就掉了

网友(2025-04-09):
好不好用啊,我的掉电

网友:
这个BIOS是哪个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