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X1

楼主(2021-01-08):
这个机器不触发,,电感都没电,,rt7290A,,1脚有19v,,12脚有0.11v其他脚几乎没电压,,这个机器是不是先出3.3v之后再出5v啊????开关有9.5v的电压,,现在,我就怀疑是这个芯片坏了,,请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
谁知道,,这个机器,,哪个图纸可以做个参考

网友:
LDO应当加电就有吧

网友:
我记得这个机待机有5V的

网友:
机器修好右上角4v的5v待机坏了!!!!!!!!!!!!

网友:
5V  3V 都一起出来的

网友(2021-03-27):
5V,在这个芯片(3v)之前就会出来,开关脚的3.3v,应该是5v转换出来,的我的也是进水,掉了好多原件,现在还在补,这个芯片不出3.3v电压,嗯en脚可以5v-19v,都可以(这个是用的5v),但是enldo,电压不知道多少v,掉件了是19v分压出来的,下面的电阻80多K,上面的不见了,不知道到底是3v、还是5v或者其他,电压,现在4v还是不出电压

网友:
待机电压时序DC,5VA,3VA,1.0VA,1.2VA,所以5VA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