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同行有X455WE的点位图 帮我看下怎么改RTC电路

楼主(2021-01-08):
哪位同行有X455WE  REV 2.0的点位图  帮我看下怎么改RTC电路。遇到一台大电池坏了,不能保存CMOS设置,论坛没有这个点位图,CPU附近也没找到RTC的电阻

网友:
只能找到一个维修手册,用途也不大,,,

网友A:
我有,这个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这个不难

感谢这位VIP选手

网友:
实在没想到主板上有RTC的座子,RTC BATT这几个大字差点碰瞎我的眼

网友:
这个点图论坛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