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2030 4灯改6灯被困,各路神仙救急

楼主(2021-01-08):
一台戴尔的IN2030显示器,客户屏碎了,正好我有台联想的一体机,屏是好的,报价经客户同意后拆机懵B了,原屏背光是4线接口,我这个屏是6线接口,经一番淘宝查验,基本确定芯片INL859RN周围原件不同,希望大家手下有这个板子的传个升压电路的高清图,或者有这个芯片的PDF资料也行,先谢啦

网友A:
有个偷懒的办法就是全部并起来接上,一般不会保护的,6组灯接成一组,芯片也接成一组

网友:
感觉芯片有输出控制,现在输出只有14.几伏

网友:
你按屏型号来查背光情况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个偷懒的办法就是全部并起来接上,一般不会保护的,6组灯接成一组,芯片也接成一组

从接口看,是四路,可以两个并联,最后变成两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接口看,是四路,可以两个并联,最后变成两路

多谢啦,我改改试试,现在用通用的升压板已经点亮了,但是好像bios不匹配,屏会稍微有点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啦,我改改试试,现在用通用的升压板已经点亮了,但是好像bios不匹配,屏会稍微有点抖

通用板就是只有一路的呀,全部并起来的

网友(2021-03-01):
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