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小白吧……

楼主(2021-01-09):
自用Lenovo V15-IIL一台,屏幕突然闪屏,就拆开把连接线插拔了下,结果开不了机;用电池,开关灯亮,5秒后灭,过会又亮,循环着,风扇不转,电池去掉,接电源,灯一闪一闪的……人在非洲,没办法送修,求助大神支招,有没有办法排除哪里的问题:daizhi:大神们救救我吧

网友A:
内存条重新插拔看看

网友B:
放一下coms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条重新插拔看看

没作用,也用象皮擦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一下coms电

求教,笔记本怎么放电:bizui:

网友C:
是不是插排线的时候没断电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插排线的时候没断电哦

忘了,印象里是关机了

网友C:
电池没拔掉,插线有烧主板的可能,我就吃过这亏

网友:
拆开笔记本,主板上有个小电池,拔了或者用烙铁焊下来,过十几分钟再接回去试试

网友(2021-05-07):
引用 网友C:
电池没拔掉,插线有烧主板的可能,我就吃过这亏

怎么能知道是不是主板烧了

网友:
如沒小电池是靠電池供電的......   看來還是要去趟非洲上門維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