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s Max 进水面容使用不了故障维修

楼主(2021-01-09):
  【故障机型】:iPhone Xs Max

  【故障现象】:面容使用不了

  客户描述说手机进水后面容使用不了,提示移高移低。

【维修过程】:
  手机是进水导致的面容使用不了,一般这种情况都是面容的组件点阵发射模块出现了问题引起的。我们拆开机子,拿下点阵模块,在专业的检测仪器上检测为 熔断 状态。

  问题锁定在点阵模块上,接下来就好处理了,我们连接专用软件,先解绑掉原数据。

  解绑后,我们拆下点阵模块,把原芯片拆掉,处理好焊盘。

  更换好替换用的芯片,装回排线基板。

  接下来我们要连接专业软件进行数据绑定。

  处理好后,把点阵模块装回固定框,用专用胶水固定。

【维修结果】:
  等待胶水干透就可以装机测试了,装机测试面容功能恢复正常,维修到此结束,此故障是进水点阵模块损坏导致的面容使用不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深圳维修部)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QQ/微信:2657227237有事您Q我  2867126052有事您Q我

网友:
这活我也就是看看  干不了

网友:
现在  面容 修复价格低了

网友:
现在面容 维修也比较方便了

网友:
现在满大街全是干这个面容的,修下来也没有什么利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