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0显卡显存对地阻值正常是多少?

楼主(2021-01-09):
1070卡来时对地为0.找出其中有一个显存的问题,更换后阻值为9还是不正常吧,感觉应该在50左右吧,谁知道这卡正常为多少?

网友A:
给显存一个0.9v的电压,看看会不会有压降,没有就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显存一个0.9v的电压,看看会不会有压降,没有就是好的

明天我试试,谢谢

网友:
我用0.9v测了一下,电流有1A电压倒是没有降,反而多了是1.1v~1.0v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