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美 TL-32LE60不開機

楼主(2021-01-09):
檢查K75L2電源板 首先查保險絲 OK  濾波電容OK 全波整流輸出154V正常  量5VSB只有1.2V偏低  量測IC2   OB2273 PIN5 VDD只有2V 測量ZD2(24V)正常  更換 IC2重新插電 5VSB  5V恢復正常 按下電源開關 畫面出現  TV恢復正常顯示

网友:
图呢?IC2是哪个芯片啊

网友:
供电ic坏了?

网友:
供電IC壞了

网友:
还有打的繁体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