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T2B 板号‘DANL9MB18F0 REV F 时亮时不亮 ,不是BIOS问题。亮的时候功...

楼主(2021-01-09):
雷神911-T2B  板号‘DANL9MB18F0 REV F   时亮时不亮 ,不是BIOS问题。亮的时候功能正常,刷过五六个BIOS都不行BIOS芯片也换了,自己有同机型的本子,把屏幕总成换过去还是一样,排除屏幕和屏线问题。应该是主板问题,没修过年这个版型。求大神指导

DANL9MB18F0 REV F原机备份.BIN

网友:
大小写有反应应该重点检查屏电路这一块吧

网友:
主板仔细看看,有无腐蚀的地方,或者放在bga上烤下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亮的时候电流是能上去的,那个症状很像BIOS,电脑键盘有反应

大小写灯可以切换嘛不亮的时候,还有就是上电的电流过了内存嘛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奇怪,不晓得我能不能行。

网友B:
不亮是什么情况,电流能上去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 集显电感虚焊  修过了好几台都是这问题  要么时显 有时不显 或者显示灰屏

意见很宝贵,留着备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亮是什么情况,电流能上去嘛

不亮的时候电流是能上去的,那个症状很像BIOS,电脑键盘有反应

网友:
仔细排除下屏接口电路 大概率CPU挂了

网友:
外接能显不,排除屏屏线接口桥

网友D:
换板吧  不稳定 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板吧  不稳定 难搞

是的,全坏还好,就怕这种时好时坏的

网友C:
CPU 集显电感虚焊  修过了好几台都是这问题  要么时显 有时不显 或者显示灰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 集显电感虚焊  修过了好几台都是这问题  要么时显 有时不显 或者显示灰屏

是不是不显的时候键盘大小写键也是又反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