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8875-v开机风扇转动3到5秒重启

楼主(2021-01-09):
(图片)

网友:
华锁P8875-v开机风扇转动3---5秒重启,有谁知道怎么修吗

网友:
啥都不测,谁能告诉你咋修啊

网友:
对于这样问题只能回答:正常流程走

网友:
换IO.这种要么桥要么IO

网友:
找专业人士维修,谢谢!

网友:
先把vtt 相关三极管给直接连通排除这些三极管问题
如果问题依旧 那么清理下io 边上电阻 看看是否变质 还是依旧换io
第三才是桥
有示波器 1 2条可以直接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
看诊断卡复位灯饰不是闪 或长亮 。如果那样。就按复位电路的排查思路来走电路

网友:
缺供电,查内存,桥,总线,VCCPPL,VCCSA,VCOVE等供电

网友:
各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先检查啊。诊断卡,万能表,检查cpu电压,内存,桥,复位,时钟。。。。。

网友:
谁会知道!这个问题要测

网友:
水贴  应该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