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7-N150RF00 N150RDMB

楼主(2021-01-09):
6-77-N150RF00 N150RDMB神州战神 两款主板型号一样Z7M-SL7D2 Z7M-SL7两个型号不一样就是一个多了M.2 128g固态硬盘,版号都一样6-77-N150RF00 N150RDMB- 0D 6-71-N150R0-D02A  ,修了两台都是同行修过的,没有图纸下载不到,购买一份(卖家长期合作图纸 bios一起给),第一台送过来是南桥坏又被同行拆掉一个电阻  一个电感  一个电容电感换位,修第一台费了一番周折,还好修的过程中又有同行发过来一个本 对照查找缺少配件 换位配件,开始修第一台本,南桥短路导致主板系统供电3v没有输出,拆掉南桥3v输出有了(5v开机后才有输出的),换桥后可以触发开机0.18查看图纸缺少一组供电少了一个电感,补上后可以开机电流一路上跳到1.xx正常可以亮了,接上屏幕 后开机显示了 开机过一会风扇狂转 喇叭报警 滴 滴 滴反复响掉电,装上硬盘刚刚要进系统也是风扇狂转 报警 嘀 嘀  滴。。。掉电,进pe一样故障,由于是同行修过的本考虑到刚刚缺少电感,会不会还有缺少配件店里活也有点多暂时先放一下吧,没过几天又来一个神州战神也是同行修过的机器,两个机器型号不一样,主板版型型号一样的,心里有点小喜,对着找一下发现显卡边缺一个电阻,补上后开机测试问题还是不变,难道还有缺件,继续对照查找,发现显卡芯片边有一个电感电容换了位置,调换好位置焊接好后开机等了一会风扇也不狂转了,接好屏插上u盘进pe正常显示了,装机测试进pe正常了,进系统蓝屏,联系同行问客户有数据吗,等待做个系统。修另一台神州战神也是南桥坏,换桥后也是开机0.18晕晕晕,查到桥供电电感烧了,由于南桥短路电流过大电感烧断路了,更换后开机1.xxA接上屏幕没亮,刷了第一个本用过的bios开机正常显示,装机测试正常。 第一台本同意做系统,做完后进系统蓝屏,换版本在试一下,不行就在换硬盘试一下,还在做系统中。。。。先给大家发一下图纸 bios ,分享给大家,相互学习

网友:
你们这同行都这么恶劣啊

网友:
换了这么多

网友:
BIOS附件也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