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YOGA700 开机前响5声, 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01-09):
YOGA700  开机前响5声, 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不一定每次都响。
经测试,拔掉屏显外接不响了,屏接口电路图如下,WIN8_BUTTON#不懂

网友B:
没检测到平码

网友C:
报警5声,能正常显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报警5声,能正常显示吗

报5声有时候可以显示,大多数情况不显示。有时候不报警和正常开机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检测到平码

高手,很有可能,怎么测屏码?我有模拟示波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每次都响。
经测试,拔掉屏显外接不响了,屏接口电路图如下,WIN8_BUTTON#不懂

这个是啥破手机拍的,高清无码呀

网友E:
表面意思  WIN8按钮 貌似是屏幕上的某个功能开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表面意思  WIN8按钮 貌似是屏幕上的某个功能开关吧

这个支持360度翻转,可能是平板模式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啥破手机拍的,高清无码呀

荣耀9x AI双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很有可能,怎么测屏码?我有模拟示波器

什么是模拟示波器?

网友:
换屏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