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E6230 不触发

楼主(2021-01-09):
今天接到一台dell e6230笔记本  故障不触发

版号LA-7731P   拔掉电池,接入稳压电源,电流0.005   拆机拿出主板
偷下懒,看先论坛有没有同故障,果真有,说是PQ4上面电容氧化,找到对应对应电容测量,正常不漏电,五氧化。
想想哪有那么多好事轮到我,还是按部就班的测量
公共端电压正常,隔离保护过了,待机不正常
待机3v  5v无电压,PL102电感对地短路
断开PJP102断点,断点一端短路,PL102电感阻值正常
稳压电源调至5V  一根线焊到PJP102焊盘的另一端,烧机
用手摸哪个地方发烫,摸到usb后面电容的时候,MD手上烫了一个水泡

风枪吹下电容,,不在短路,换上一个后,接好PJP102断点

待机正常,按开机键,电流能上去,装机后,开机正常,维修结束
总结:维修不能偷懒,还是要细心

网友:
你这钱来得爽

网友(2021-07-06):
又是发财小电容

网友:
真好  梅雨天 容易这样

网友(2022-05-17):
我也没这么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