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LA-F251P 待机电流0.06 可触发不开机

楼主(2021-01-09):
求助DELL  LA-F251P 待机电流0.06 可触发不开机 触发后电流能到0.9A 掉电后 又是待机0.06A 可以反复触发。具体情况 客户动手能力强 自己拆机换无线网卡模块 由于螺丝不好纽 有力过大 划到 PJP105 下面位置的 电容上 。直接打火(拆机安装没拔电池排线)。之后就是电脑不能开机的故障。在家放了2个月 现在才拿来修。
我想问问大佬们  到底哪里坏了  往哪个方向查  3V 5V待机是正常的

网友:
看看所有供电有没有出来,内存cpu供电
供电有了查信号,复位

网友A:
时钟没有示波器测不出来那个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没有示波器测不出来那个没办法

待机大电流 原因找到了 是 3VS 的IC 升压电阻断路了。换个电阻 待机正常了。但是不触发,发现触发后没有核心显卡供电 独立显卡供电正常 不知道是不是 缺核心显卡供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