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求助

楼主(2021-01-09):
用了分盘工具,过一会就这样了.,有什么办法?谢谢大家了

网友:
你这是分盘了吗

网友:
嗯,我就在那呆着,就成这样了

网友:
用PE 里的  DS分区找回分区

网友:
自己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A:
重装个系统吧......

网友:
用U盘在装个系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装个系统吧......

用U盘在装个系统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U盘在装个系统吗

可以,先重装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重装试一试.........

有具体方法吗

网友:
重装系统吧

网友:
进pe修复下引导,不行就重装了

网友:
直接重新引导分区,重新装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
如果是系统已经装好了,就把它设置成第一启动项即可

网友:
新手还是就近找个修电脑的吧

网友:
找个修电脑的吧 别搞得得不偿失

网友:
重新分区格式化硬盘 装就好了

网友:
用PE引导进入系统,需要bios设置好

网友(2021-03-08):
一般都是没挂硬盘或者枚引导导致,分区装系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