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H61-MLX3 R2.0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维修思路

楼主(2021-01-09):
ASUS P8H61-MLX3 R2.0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电流过载 15秒后自动关机。这个是华硕h61主板通病。是USB OC#电压不正常引起的。
USB OC#电压由一个4.7k和一个8.2K电阻串联分压产生的。电阻坏导致USB OC#电压不正常把这两颗电阻换掉即可。或者从其他地方引入3.3V高电平信号也可以。
图3中第一脚为5V(正常),第二脚为1.2v(正常为3.3V)。把这两颗电阻拆掉从其他USB OC#电压接过来即可。或者更换这两颗电阻。

网友:
目前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