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好心人有联想air13iwl点位图

楼主(2021-01-09):
或者有板的帮我看下我这儿刮掉的两个是什么

网友:
dv8  dv9这两个挂掉的是什么电容还是电阻啊

网友A:
这个好像有  明天给你看看

网友:
应该是个二极管!

网友:
挂掉了看不到二极管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有  明天给你看看

麻烦大哥帮忙看下是丝印什么的应该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B:
两个稳压二极管 RB751S-40 SOD-523  是给显卡供电的,你的电脑应该是开机无显。

网友:
我上传一份电路图,你去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稳压二极管 RB751S-40 SOD-523  是给显卡供电的,你的电脑应该是开机无显。

谢谢了大神

网友C:
设计了电阻方案,不用纠结二极管,直接0欧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设计了电阻方案,不用纠结二极管,直接0欧电阻

一坨锡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