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7有基带有串号,无服务无SIM卡来回跳

楼主(2021-01-09):
如题求助,有没有遇到过的兄弟解答下疑惑?

网友:
是不是摔过的机器,看一下主板背面,开机键  背面有两个小芯片,估计有掉点

网友:
看看信号接收

网友:
小7就换了块电池,就无服务,无SIM卡反复跳,有调制解调器和串号,把基带电源弄了根线,还是一样,然后就换了背面两个ic,开始无服务,正在搜索,无SIM卡跳,没有了串号

手贱刷了个机,好家伙,激活不了了

看他们说点根烟冷静下或许会有思路,然后发现我不会抽烟,然后我就去做我最擅长的睡觉,在梦里想到了去弄下射频芯片,有大小俩射频,先搞小射频试试,然后串号出来了,再刷个机,可以激活了,左上角无SIM卡,插卡测试,不跳了,修复了,想了想,还是基带通病吧。小白就是小白。

网友:
话不能说太早,又回来说会跳无服务,今天两次了。

网友:
小射频,通病。。